三菱FX1N 用步进指令 有一步条件OK就是不转怎么回事 急急 在线等

楼主(2013-10-10):
S0 分别转到S22自动 S23手动程序 条件是触摸屏上的M0开关 手动没有问题 自动就是不转怎么回事啊 ??

网友A:
发程式上来大家才好分析!

楼主:
就是这个程序

楼主:
第79步 回原点没有问题 就是不转到自动

楼主:
神马情况啊师傅

楼主:
感谢7楼师傅顶 我也来一下

网友B:
程序大概看了下,在S23步中,你没有跳转到另外的状态步。所以先选择为手动然后转自动的时候,因为S23你复位了,就会产生没有状态步在工作的情况。必须在S23步中修改可以跳转到另外状态步的指令。

楼主:
谢谢师傅 我试试

网友C:
楼主的步进程序是不行啊!! 山赛的!!
正宗的步进程序,在梯形图 和 SFC 之间能转换的。
比如下面的程序:

网友D:
描述:檢查触摸屏上开关是M0還是M1.
問題應該在触摸屏上开关,要設交替式on-off.程式上是M1不是M0請檢查触摸屏上开关是M0還是M1.
當M1在触摸屏上ON才有機會自動.

网友E:
11楼正解

楼主:
7楼师傅正解!!!!!

楼主:
一开机 就转到手动去了 但手动又有自行复位 把开关打的自动也转不过去了 现在改成 还是先手动 在手动这一步最后加条件转到自动步去就好了 7楼师傅高人 看一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我监视了一天都没有搞定 11楼 谁说不能双线圈输出的 !!!!

楼主:
妈呀 我都搞糊涂了 是9楼师傅正解!!!!!!! 我晕 9楼师傅收徒吗?

楼主:
11楼师傅 编程手册我有 没有帮我解决问题 不过还是很感谢你 7楼师傅 用STL是可以双线圈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