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 西门子触摸屏不启动

楼主(2013-10-10):
西门子触摸屏 型号6AV6 644-0AA01-2AX0 系统走到一半就不动了 有人告诉我更新os 如果更新的话我里边的程序是不是就没了 有没有哪位大虾能告诉我这个情况怎么维修

网友A:
只能更新固件。

网友B:
只能更新固件。程序没了。

网友C:
更新固件

网友D:
有时候是数据线通信影响的,我遇到过,有时候上载程序时传送到快好了还突然失败了。后来把传送的波特率设置小一点就没问题了。

网友E:
应该是硬件故障。如果没相同设备最好找好一点的维修商看下。如果有相同设备可先备份程序成功后在在故障机上OS试一下。也可以联系我们020-82160150广州恺华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