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如何修改SINAMICS G120 (< V4.0)强制潜在故障检查时间间隔

楼主(2013-10-10):
问题
如何修改SINAMICS G120 (< V4.0) 强制潜在故障检查时间间隔?
答案
SINAMICS G120控制单元CU240S DP-F和CU240S PN-F支持安全功能。为了满足标准 EN 954-1、ISO 13849-1 和 IEC 61508 中关于及时检测故障的要求,变频器必须定期检查和安全功能相关的控制回路工作是否正常,至少一年一次。变频器通过一个时钟功能块监控安全控制回路的定期检 测。即使在安全功能没有激活的情况下变频器仍然会出现A1699(强制故障检查时间到)报警。这个报警不会导致变频器停机,也不能将其屏蔽。这个报警可以 通过以下方法消除:
变频器重新上电;激活安全功能情况下,激活了STO功能后恢复STO信号;激活安全功能情况下,调试安全功能后;激活安全功能情况下,安全回路故障变频器钝化,去钝处理后。
以 上几种情况下变频器都会对处理器自检,自检后变频器重新开始计时,直到监控时间到,再次出现A1699报警,这个时间可以在0.1小时~8760.0小时 (1年)之间修改,默认为8小时。如果使用了带安全功能的CU但没有激活安全功能,可以通过STARTER软件或BOP面板设置更长的检测的时间间隔。
通过BOP面板修改时间间隔步骤:
设置P0003=3;设置P0010=95安全功能调试,变频器显示A1698报警;输入安全功能密码P9761=r9760;修改测试时间间隔P9659=240.0,例如设置240小时;输入参数校验和P9799=r9798,P9899=r9898;设置P3900=10接受安全功能设置的更改。
通过STARTER软件修改时间间隔步骤:
连接控制单元,选择Functions -> Safety Integrated栏目,选择Safe torque(STO)页,单击Change settings按钮;
图01.
输入密码,密码存储在参数r9760中,点击OK按钮后会弹出提示框提示密码成功输入,点击Close按钮;
图02.
修改时间,例如修改为240小时;点击Accept settings按钮接受设置;
图03.
弹出提示框提示检查校验和,点击OK按钮;
图04.
等待几秒钟后完成时间间隔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