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与伺服电机通讯

楼主(2013-10-10):
西门子与伺服电机通讯(带驱动器)一般选择哪种通讯方式?

网友A:
引用楼主lzwen630于2013-10-10 17:04发表的 西门子与伺服电机通讯 :
西门子与伺服电机通讯(带驱动器)一般选择哪种通讯方式?
西门子PLC与驱动器通讯控制,一般是有专门的专用协议的吧,或者又是MODBUS RTU不过硬件肯定要用RS485.你有驱动器通讯的说明书吗,上次就打算用通讯做的,后来没有找到说明书就用普通接线方式做的。有的话共享吧

网友B:
有没有RS485的驱动安装,我的QQ501260868,谢谢

网友C:
有用USS通讯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