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0):
图中后面的那个大圆是个砂轮,砂轮两边是夹住产品的夹具,产品靠左边的气缸顶住在右边的夹具上,右边的夹具连在伺服电机上,然后伺服电机转动产品靠近砂轮切割,整个夹具和伺服电机固定在下面的底座上,底座又是靠另外一个伺服电机来控制前进或后退。问题是如何把夹住的一个圆柱形产品切割成外形是方形或椭圆或跑道形的产品.如果有高手能做到(用三菱PLC,10000元酬劳)请联系我:13710629462 周生.广州诚达机械厂.谢谢大家!

网友A:
是不是要有个垂直上下运行要好处理些?

mythic

网友B:
不需要,只要底座伺服配合工件伺服做往复运动就可以了,俺搞不定砂轮磨损

楼主:
不用考虑砂轮磨损

网友C:
底座伺服配合工件伺服做往复运动

网友D:
椭圆形数值不好设吧!

楼主:
据说设定产品的长度和宽度就能自动算出椭圆轨迹,但不知怎么算的.

网友E:
椭圆只要长轴和短轴,再知道砂轮半径就可以计算工件转角与滑台位移关系,用的三角函数也就SIN  COS。
  • 下载积分:+5(358273433) 感谢分享!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

网友F:
    重金之下必有勇夫

网友E:
    工件外形只要是凸的,不能有凹(至少是平的多边形),一般都能加工。
    凹处曲率半径不能小于砂轮半径,小于是绝对无法加工的。
    用我上次分析方形的加工方法,变通一下,就能推算出椭园及各种多边形的加工算式。
  • 下载积分:+5(358273433) 感谢分享!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

网友G:
    楼主有没想关产品的加工图纸,能否发来看看,我在佛山顺德区这边接工程的,如果我可以做出来,我想把这个工程接下来。

楼主:
    9楼 的朋友能联系一下吗/

网友H:
不是很专业,帮楼主顶顶吧!

网友I:
三菱PLC有很多种啊,还有伺服用什么,这些都没说。

网友J:
问一下,夹住的工件是前后运行的还是旋转的?
砂轮和底座没有上下运动的,弧形的砂轮怎么圆形的工件切成方的?

网友G:
用三角函数可以算出轨迹,还有沙轮磨损影响精度。

网友J:
你这个是建立在工件可以旋转的基础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三菱PLC有很多种啊,还有伺服用什么,这些都没说。

伺服是松下A5,PLC用FX系列还是Q系列随你.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是建立在工件可以旋转的基础上么?

是的

网友K:
同意9楼的说法。

网友L:
现在才知道很多时候用数学公式记好方便很多啊

网友M:
那这2轴要做插补,否则做不了

网友N:
这机器要做三轴联动,三菱的PLC可以用FX3U和Q系列,但一万元买这个程序一点都不贵,我做才不用PLC做,因为开发这个程序要很花时间和会有不稳定的!

网友N:
这机器要把工件成方要四轴才能做吧?

网友N:
楼主表达不太清楚吧?QQ158819382

网友O:
我做了一台类似的抛光机,不知道你是否需要,需要联系我!

楼主:
楼上的朋友能联系一下吗?发邮件到你的邮箱被退了回来,说是没有此邮箱。

楼主:
见“综合讨论”中我的回复

网友P:
老大,这个这么好赚,我接了了

网友P:
老大,你好,这个我接了吧,你用什么伺服?你加工的产品有多少种?

网友P:
这个好筒单的,13925795184。

网友Q:
太远了,观望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