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0):
三菱A系列PLC是RS232接口还是RS422接口?FX系列PLC用的RS232转RS422数据线里面有没有转换芯片?我们用的好像没有,没有芯片怎么将单端信号转换为差动式信号?

网友A:
引用楼主田远成于2013-10-10 18:23发表的 三菱PLC数据线 :
三菱A系列PLC是RS232接口还是RS422接口?FX系列PLC用的RS232转RS422数据线里面有没有转换芯片?我们用的好像没有,没有芯片怎么将单端信号转换为差动式信号?

这是我做的一个RS232转422的图,注意了图中2,3都要接2k的电阻(图上有错),自己通讯测试过用PC接控制其他智能设备没问题,实际上串电阻是为了把正负12V的RS232电压降为RS422的正负6V。如果你要用于设备上长期运行,还是建议买专门的模块吧,这个只是应急的时候我做的。QQ交流314713368

网友A:
RS232转485

网友B:
我按上图做过数据线,挺好的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C:
嗯,这个可以有,怕以后忘记了,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