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0):
为什么要逐个插每个USB口安装,为什么在第一个口插上后发现新硬件然后安装好后,再插第二个口不能识别又要重复以上?

网友A:
引用楼主田远成于2013-10-10 18:41发表的 USB转RS232驱动安装疑问? :
为什么要逐个插每个USB口安装,为什么在第一个口插上后发现新硬件然后安装好后,再插第二个口不能识别又要重复以上?

一般不会这样的,除非你的USB接口接触不好,我就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你可以先卸掉驱动,然后用驱动精灵来下载安装串口驱动。

网友B:
我的也是是这样哦!不过能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