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10-10):
我们现在有一台变频器的安装位置离控制室有300米左右,现在想在控制室能够监控变频器的运行,和调节变频器的频率。请问可以用那些具体方法可以?

网友A:
方法1:通讯
方法2:外部端子接线
Good Luck~

楼主:
可以说详细的吗

网友B:
你用的谁家变频器啊,最好用外部端子控制启停,变频器频率给定也最好用多段速,因为通讯距离太长了,会带来 不必要的麻烦

楼主:
我想用485通信,不知道传输距离够吗?

网友C:
用组态软件嘛

网友D:
方法2:外部端子接线好象不能监控频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