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求助

楼主(2013-10-10):
请问三菱变频器的面板最多可以延长多远?谢谢

网友A:
三菱面板的通讯方式是RS422,所以在无干扰的情况下1500是没有问题的,我想你也没必要延长那么远吧,既然你想到这种方式我觉得你还是用通讯的方式来做,控制端可以是触摸屏通过RS485 与变频器通讯控制,当然这在很多变频器通讯的时候优势比你延长操作面板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