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那位高手能发个威伦通人机配方的例子

楼主(2013-10-10):
那位高手能发个威伦通人机配方的例子,最好有PLC的,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shuai3982于2013-10-10 23:36发表的 那位高手能发个威伦通人机配方的例子 :
那位高手能发个威伦通人机配方的例子,最好有PLC的,谢谢
维纶的人机都是通过编写宏程序来做配方的,不像有的触摸屏,比如显控直接由配方这个选项可以自己定义配方的长度,和数据存储地址。这个是维纶官网的一个配方的实例,只有输入,没有定义配方数据输出到PLC的地址。不过也可值得参考。
下载积分:+5(shuai3982) 热心助人!

网友B:
1楼的配方值得参考

网友C:
不用宏指令也可以写~~~用索引寄存器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