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1):
怎么用温控表控制燃烧机的阀门开度来调节燃烧温度 是烧天然气的百得燃烧机
PID控制OUT1和OUT2动作   温度低于设定值的时候OUT1动作 阀门开火焰增大温度升高 温度高于设定值的时候OUT2动作 阀门关火焰减小温度降低 可以这样控制吗 应该怎么设置 温控仪是欧姆龙E5EZ

楼主:
急 在线等

网友A:
首先要看比例阀是什么控制方式,是模拟量还是开关量,你说的这款温控器是带模拟量控制的,精度也比较高。最好是用模拟量控制方式因为精度高,控制精准。当然开关量也是可以的,要求不高的话。
相信自我!

网友B:
2楼说法赞同。

网友C:
楼主所说的风门开度并不是比例阀,是由燃气机控制器的第一段低火和第二高火输出对应控制,风门开度电机采用是类似步进控制形式。另外一般采用温控器的OUT1和ALM相结合控制燃烧机。

网友D:
应该只需要两级火力,大火和小火,开风机十五秒后小火喷油先点火,火焰检测不正常就保护关机报警,如果火焰检测正常就继续开大火喷油小火不灭,温度达到设定后开小火养炉,温度降到下限又开大火加温。

网友D:
油阀打开时风门应该会自动打开

网友E:
天然气燃烧机要靠控制器来控制燃气的供应量在控制器上设好煤气的压力,在风门上设定好空气的进气量就好了设定好后是固定的不用经常改动。你用温控表只要控制燃烧机的电源就可以了,温度到达燃烧机电源断电燃烧机停止工作温度低于设定值燃烧机的电开始工作就可以了,燃烧机的工作原理没你说的那么简单考一个温控就能控制,它必须靠程控器来控制一般都是西门子的控制器,燃烧机的工作原理大概是这样的通电吹40秒风然后电磁阀打开煤气进入喷气同时开始高压点火器打火当检测火焰的针检测到火焰了就停止打火开始燃烧,如果点几秒中没点着停止点火等一段时间再次吹40秒左右再次点火连续两三次点不着火就报警停机等待处理,吹风的目的是防止燃气在燃烧机里面积压引起爆炸。看来你不太懂燃气燃烧机不懂最好不要自己搞避免发生爆炸危险,

网友E:
炉温是靠模拟量计算调节控制燃烧机启停的时间点来控制的。比如你想把炉温升到180度稳定下来,好的温控表有一键设定功能它会不停的升温降温一般需要两小时左右他会算好在什么温度下亭在什么温度下启动会把炉温稳定在2到三度有的甚至能在0.2度单精度要求太高操作越难不仅对温控要求高对技术要求也很高。一般在2到3度都可满足一般要求。不知你是在食品行业还是在制药行业,如果是食品行业有什么问题可以QQ984710631联系交流我在食品企业做了将近六年从当初的小作坊到现在的大型企业一个人干起现在有8个人了希望大家能够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所说的风门开度并不是比例阀,是由燃气机控制器的第一段低火和第二高火输出对应控制,风门开度电机采用是类似步进控制形式。另外一般采用温控器的OUT1和ALM相结合控制燃烧机。

是开关量控制 请问采用温控器OUT1和ALM怎么设置 不太明白 ALM是报警怎么实现PID开关量控制呢

网友F:
五六楼说得对,他是油炉的改造方法,天燃气炉也是同理。都改了几十个了!

网友G:
风门和油门是协调动作的...5楼说得非常详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只需要两级火力,大火和小火,开风机十五秒后小火喷油先点火,火焰检测不正常就保护关机报警,如果火焰检测正常就继续开大火喷油小火不灭,温度达到设定后开小火养炉,温度降到下限又开大火加温。

请问您是用什么燃烧机有如此多的功能

网友E:
是天然气的吗应该是柴油的吧

网友H:
学习一下,交流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