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数据线自己如何制作?如果购买的话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3-10-11):
触摸屏是海泰克PWS6600S PLC是欧姆龙CPM2AH
1、触摸屏(串口9针)与电脑(USB)之间的(编程后下载到触摸屏上的连线)传输线应该叫什么?型号是什么?
2、触摸屏与CPM2A(20针的接口)之间的传输线如何制作?

网友A:
先在电子市场上购买USB转串口的转换线,然后自己做一个9针的OMRON一一电脑的线,2一2,3一3,9一5,
CPM2A有1个9针串口和1个外设口,触摸屏和CPM2A连接:2一2,3一3,9一9。外设囗一般用于连接电脑CX一P,连线型号CQM1一CIF02
充耳不闻

楼主:
谢谢!你是说
1、海泰克触摸屏9针与电脑之间(USB转串口后)然后就成了9针对9针的?
2、海泰克触摸屏9针与CPM2A的9针之间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