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1):
初次接触RSLogix5000,用的是17版本,更新CPU固件后,Who Active出现“Unrecognized Device, 1769-L32E Ethernet Port”,请问各位大侠这个是什么问题,要怎么解决

网友A:
AB的东西一般通过DH+,更换CPU,要先对CPU设置,包括站号、机号丶波特率等,用串口电脑连接CPU,配置好了再在网络中可以看到该台CPU
充耳不闻

网友B:
RSLINX扫描看看能否识别,如果能扫描到,但不能识别,看看是否没有安装对应的EDS文件。

楼主:
RSLINX扫描结果也一样,“Unrecognized Device, 1769-L32E Ethernet Port”。对应的EDS文件可以在哪里下载?

网友C:
CPU固件刷到什么版本了?就找对应的EDS文件安装上!

QQ:346994482

网友D:
去官网下载个EDS文件就行了,不会加我

网友B:
引用 楼主:
RSLINX扫描结果也一样,“Unrecognized Device, 1769-L32E Ethernet Port”。对应的EDS文件可以在哪里下载?

看看里面有没有你需要的
1769 Modules.rar (601 K) 下载次数:248

楼主:
更新EDS后搞定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