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MCGS 模拟运行环境不能用

楼主(2013-10-11):
各位前辈,我从昆仑通态的官网上下载的MCGS7.2完整版。
下载安装玩之后打开它所提供的样例程序,点击F5,出现下载配置,在下载配置里选择模拟运行,点启动运行之后,提示信息显示下位机进入运行状态。
此时的模拟运行环境显示框里是一片灰色,我点击那个播放按钮也是一样。
请问昆仑通态官方网站上下载的就是不能模拟吗?还是我需要设置什么东西?
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如果是7.2嵌入式的,找到文件后打开模拟运行环境,点击模拟运行,再点击下载就可以仿真运行了
真诚感谢!

网友B(2014-05-23):
点工程下载,再点模拟运行或点模拟运行环境下那个播放按钮就可以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