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A970触摸屏Q-BUS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13-10-11):
公司一台设备两个触摸屏A970,主和从屏,从屏通过Q-BUS总线通讯线与主屏的附加模块Q-BUS2通讯卡与PLC CPU通讯.昨天主屏背灯坏了,黑屏,更换了一台备用的同型号屏更换,并传了OS和工程,主屏正常启动,通讯正常,但从屏不能与PLC通讯。Q-BUS2模块测试正常,通讯线测试正常
求教,是什么原因????

楼主:
楼上的什么意思????

楼主:
杨工在吗???
在线等阿

网友A:
很大程度是你Q-BUS2的OS没有传好

楼主:
这个需要什么OS???

楼主:
我看了那个黑屏的主屏OS,与替换的OS除了版本不一样,其他的项目都一样的

网友B:
安装OS通讯驱动,特别注意在安装通讯驱动的时候BUS板要安装在新的触摸屏上,不然驱动装不上去!

楼主:
已解决,谢谢!!
6楼答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