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各位兄弟大家好,有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3-10-11):
一个自动机台大概有10来个气缸,其中有一两个气缸的动作要在正常动作时不动,可以设置动作(其他动作运行到2到20次)
(然后这两个动作在程序中可以任意设置动作次数比如在幕上设置其他动作动20次我可以设置动2,3,4,5,6,7次)请问有没有哪位有做过这类程序,请发程序给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感觉说得不清楚,估计不难,自己随便想都弄出来的呢

网友B:
不清楚你说的是什么,貌似没有表达清楚,我也无能为力。

网友C:
描述的不清楚,不过应该不难

网友D:
同楼上观点。

网友E:
屏上输入的数值在程序里做个比较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简单的说吧,就是我机台正常动作的时候那个动作不动,等我其他动作动到10次这个动作就在程序中动1次。求程序三菱的。

网友F:
用计数器计数,然后比较。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G:
你的说法好业余,你那2句话,用“循环”2字即可代替

网友H:
对好多方法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