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2):
我对三菱PLC串行通信的理解不知道是否正确,请各位指正,我的理解是:1、MC协议是指对方设备预装了三菱MELSEC通信协议,PLC无需顺控程序即可实现对方设备对PLC内部状态进行读写?
2、无顺序协议相对于西门子的自由口通信,是在了解对方设备的通信报文格式的前提下,按照对方设备的报文格式编写收发顺控程序?
3、双向协议通信是通信报文前端加起始符+数据长度+数据+和效验,而且每次发送后,接收方必须回复ACK或NCK,问题是对方设备如果没有预装符合三菱的这种通信软件,它怎么会按照这种格式收发呢?
请各位给我指点迷津?

网友A:
基本正确。
在三菱范围内,串行通信,一般是指通过232、485通讯板或模块进行通讯。
具体使用哪个协议,看通讯的对象
跟电脑上的三菱编程软件时,是可以用MC协议。不需要进行设置。
跟某些设备通讯,如果硬件支持的情况下,可以使用MODBUS协议
跟打印机等设备通讯,可以使用无协议
详情参考相关通信手册
FX:http://down.ymmfa.com/?id=170
Q:http://down.ymmfa.com/?id=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