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伺服的工控给解释下M8029和M8147的区别?

楼主(2013-10-12):
最近在看伺服这方面的资料,看到伺服脉冲发完后的转换到下步动作时,要用到M8029或者M8147来控制,想问下这个使用的区别在哪里和怎样控制?

网友A:
M8029与DWS数值开关指令有关,当DWS指令执行完之后,M8029接通;
M8147与[Y000]脉冲输出中的监控(BUSY/READY)有关,当[Y000]有脉冲时接通,没有脉冲时断开。

网友B:
M8029与DWS数值开关指令有关,当指定的脉冲数量发完, M8029接通

网友C:
M8147有脉冲输出对接通,没脉冲输出时断开,M8029只有发出完设定的脉冲数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没发完不接通。

楼主:
看了大家的解释了,感谢各位的解释

网友D:
同意1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