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2):
FX3U 怎么判断  M10-M19中 有5个或者超过5个通了呢  这5个事任意的

网友A:
把它作为双字来处理  k3m10,然后把所有出现5次以上所得数值进行处理就ok了  不懂可追问

网友A:
这是个笨办法,现在还在想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它作为双字来处理  k3m10,然后把所有出现5次以上所得数值进行处理就ok了  不懂可追问

K3指的是什么呢

网友A:
或者将他们得脉冲并在一起输出,用计数器技术每周期复位一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K3指的是什么呢

K1M10指M10、M11、M12、M13;K2M10则是指M10~M17;K3M10则是指M10~M21.

网友C:
不要紧急求助了!
去看一下SUM指令,
LD M8000
OUT SUM K3M10 D0
D0里面的数就是接通的个数!
注意:K3M10已经占用M20,M21了。别的地方不要使用
  • 下载积分:+1(zqian) 热心助人!

网友A:
    k3指三个字节  k1m0就是将m3,m2,m1,m0并成一个字节来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紧急求助了!
    去看一下SUM指令,
    LD M8000
    OUT SUM K3M10 D0
    D0里面的数就是接通的个数!

    多谢 我试下去

楼主:
    多谢以上各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要紧急求助了!
    去看一下SUM指令,
    LD M8000
    OUT SUM K3M10 D0
    D0里面的数就是接通的个数!

    恩恩,学习了,要注意的就是m20和m21不能用上,否则影响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恩,学习了,要注意的就是m20和m21不能用上,否则影响结果

    ( ⊙ o ⊙ )是的

网友D:
同意6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