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2):
乡亲们,小弟准备撞墙了,如图,换了2根线了,还是没有将我的本本与PLC连上。
本本:Win7 旗舰版 64位
PLC:CPU224CN
线:USB-PPI(淘宝上买的,买了根蓝色的那种,结果连不上,后来卖家给我换了根黄色的那种,结果一样)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电脑问题?软件问题?PLC问题?

网友A:
兄弟你能不能用一根正版一点的电缆,一根也就650圆,用了你两天两夜这时间买电缆的钱也挣回来了吧

网友B:
小兄弟,你买一根四星电子的电缆,
200、300、400都搞定

网友C:
有没有考虑换个XP的系统的电脑连接看看?
如果PLC正常,PLC侧没有设置过高的通讯速率的话,自己用485转接的线都能正常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考虑换个XP的系统的电脑连接看看?
如果PLC正常,PLC侧没有设置过高的通讯速率的话,自己用485转接的线都能正常通讯的。

我在电脑上装了个WinXP虚拟机,然后试了,还是没连上。

网友D:
连接线需要装驱动(RS485),WIN7装不了这个驱动,只能XP上可以装上,你再看看连接线的各个引脚有没有错

网友E:
COM端口设置不对

网友F:
软件版本对不,SP 几的

网友G:
1,驱动是否装上了;2,COM口的选择对了吗

网友H:
你这有个可能
1,首先在设备管理器下,看看你插得电缆是否生成了COM口,如已经生成记录下这个串口号,如没有,解决电缆驱动问题

2,将西门子的PG-PC接口的属性,里面选在PPI协议,注意还要进去选择COM口的编号,和你电缆生成的编号要一致

3,如果连接不上,将PLC的运行开关,拨到STOP档位

4,如还不行,那么很有可能是你的PLC的PPI波特率达到了187.5,你的山寨电缆是不支持的,建议你下载一个WIPEOUT.EXE软      件,注意,这个软件会把PLC恢复到出厂设置,也会把PLC内的所有程序都删除掉

网友I: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应该是64位的问题,需要一个补丁,在连接时有没有报警信息,一般信息如下:

在通讯接口下出现:

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就应该打补丁。需要补丁时,约发给你,在另一个电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有个可能
1,首先在设备管理器下,看看你插得电缆是否生成了COM口,如已经生成记录下这个串口号,如没有,解决电缆驱动问题

2,将西门子的PG-PC接口的属性,里面选在PPI协议,注意还要进去选择COM口的编号,和你电缆生成的编号要一致

我已经换原装的649RMB的线了,还是没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应该是64位的问题,需要一个补丁,在连接时有没有报警信息,一般信息如下:
[attachment=113057]
在通讯接口下出现:
[attachment=113058]
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就应该打补丁。需要补丁时,约发给你,在另一个电脑上!

大哥,这是什么补丁呀?但是我没跳出来你说的那个报警信息。。。

楼主:
我是这样的

网友B:
兄弟,把你的编程电缆线,用XP系统在别的PLC上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把你的编程电缆线,用XP系统在别的PLC上试试看

我只有一台电脑,所以试不出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J:
64位的系统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有一台电脑,所以试不出是不是系统问题。

做工控的,系统最好用XP。兼容性好,

网友K:
没装驱动??

网友L:
我也是用的win7 64,基本上常用的PLC都能连接上的,三菱 欧姆龙 西门子 AB!!

网友M:
把本地地址改为0试试

网友N:
怎么样啊楼主连上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N:
怎么样啊楼主连上了没有?

问朋友借了根西门子原装的线,终于连上了,那还是线的问题咯,淘宝买的质量不行

网友O:
要用就用原装的 用什么山寨版的啊 ?费事还操心
男儿当自强

网友P:
兄弟真够悲催,我在淘宝网上花了45元买了根USB_PPI,其实是生成串口的,用起来挺好的,不过我系统是XPsp3,其实我觉得做工控的电脑不宜不把系统装太高了,

网友Q:
驱动问题吧,

网友R:
本地地址是2,请问你的PLC地址是多少?还是改为0试试吧……

网友S:
我连编程线都不卖的
直接使用232转485,200在我的win7 64OS下畅通无阻。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T:
没装串口转USB驱动,前一段时间我也在弄这个 跟你一样的问题 装上一个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U:
你看看电脑的COM有没有选对哦

网友V:
我用的是WIN7 32位系统,用USB-PPI电缆连接CUP224XP,正常通讯。你要看下你驱动装好没有,你点电脑-属性-设备管理器-COM口,这时你插上你的USB-PPI电缆,如果插上,COM口出现一个串口设备,应该驱动就没有问题,如果没有这个,下定是驱动不行。

网友W:
这是通信设置不对。方法:点击“设置PG/PC接口”图标,然后进入属性,在本地连接里设置为USB即可,本人技术有限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X:
很有可能你的端口驱动没装。你的编程电缆是USB口的话还得装驱动

楼主:
不是驱动问题啦,我也搞不清楚,反正可以生成COM口的,最后用原装的免驱动USB就直接连上了,然后去淘宝上买了根195RMB的免驱动USB的也能连上。所以最终没搞明白为啥生成COM口的不能用。

网友Y:
重装系统,使用XPsp 3的,专业版本赛

网友Z:
电脑支持支持那个PPI电缆吗

网友AA:
大概大概

网友AB:
这个情况我也碰过!尤其S7200CN的真的链接很有问题!我后来换成PC Adapter的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AC:
我告诉你怎么可以连上,点击下默认设置就可以了。这问题我有碰到过。
或你换一根原装数据线。

网友AC:
点击画圈圈的那个地方就能解决了。

网友AD:
哥们usb口是有次序的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热情啊,可能是系统原因,所以用不了淘宝上五六十块钱的编程线,问朋友借了根649RMB的原装编程线就能秒连,但是偶又不舍得下手,最后淘宝上买了根195RMB的USB编程线,连上了。

网友AE:
在win7上,装STEP-7 Micro WIN SP9 可以用,我曾经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后来又重装了一遍STEP-7 Micro WIN SP9 后就连上了,并且可以下载程序等操作。

网友Z:
win7的旗舰版的系统使用PPI我是没连上过,我是使用XP系统的电脑使用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AF(2013-11-11):
不会吧?我用一条三十块的电缆224,226都搞定。刚开始也是连不上,后来打了补丁就没问题了。

网友AG:
你这个是串口没有选择对的缘故,就算淘宝上30-40的线也不会换了两根也连不上,我自己也是在淘宝上买的便宜的线,每次都能连上,关键是串口设置问题,你设置不对,永远连不上,一般30-40块的都是虚拟串口的,所以这个串口设置很重要的。我是WIN7 64位旗舰版系统,装了20多个工控软件,西门子,三菱,台达,信捷,触摸屏,上位机,200,300软件都装,从来没有连不上的情况,用的都是淘宝上买的便宜线,话说搞工控一定要对电脑熟悉,要不出问题还真不好解决。

网友AH:
西门子S7-200PLC不支持Win7 旗舰版 64位,只支持XP.

网友AI:
200的好连,,,今天搞了个300的 - -死活搞不定,,还在继续努力中

网友AJ:
我的一点没问题啊,WIN7 32位 旗舰版

网友AK:
我觉得不一定就是线的问题,我用正版的线,设置不对或者说驱动不对也是连不上的,还是要逐层分析吧!
速度让时间更充裕

网友AL(2013-12-12):
如程序中PC-PG通讯端口设置了。com口也对,或USB。没反应。在系统重新装一次。
还不行。估计使否 硬件坏了。
我在工程上也遇到过。怎么都连接不上。计算机重启后,就连上了。
系统的东西不好说呀。

网友AM:
真长见识啊

网友AN:
不是线的问题,我从淘宝买的USB的驱动线,很便宜,一直连得飞飞的

网友AO:
WIN7系统只支持西门子SP9的通讯,低的通讯不上的

网友AP:
本本与PLC连接不上,不上一定是楼上各位所说的各种问题,我就遇到过此类问题,同型号的plc CPU226CN同一天其它十几个都能连接上,就有一个连接不上,各种方法都用上了就是连不上至今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AQ:
查查接口设置

网友AR:
是Win7 旗舰版 64位系统的原因,建议改成32位系统。

网友AS:
用自带RS232串口的本本,直接连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啦!

网友AT:
哎,作为工控人,不用XP你会遇到很多问题都额!~

网友AU:
电脑不会有问题吧 重装系统

网友AV:
要用就用原装的 用什么山寨版的啊 ?费事还操心

网友AW(2014-01-20):
线的驱动不支持!

网友AX:
如果你驱动安装了,设置也没有问题。那么你可以试一试换一台PLC测试一下通讯,有可能是PLC自身通讯口出问题了,在换PLC测试之前,你有试过在程序的菜单栏中设置什么复位清零功能。希望这两种方法能解决你的问题。不行,你就换个200编程软件版本吧,版本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AY:
换XP系统吧

网友AZ(2014-03-21):
这个不是原装 的电缆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Win7 64位 连接S7-200的问题,关键在于驱动的高级设置。

网友BA:
我用 BCNet-S7PPI+网线进行PLC与电脑连接,管它电脑啥系统呢,只要你能运行西门子PLC编程软件。

网友BB:
驱动问题或者电脑系统有问题!

网友BC:
Win7 64位旗舰版也可以装,你的问题可能不是线的问题。你应该安装编程软件的问题,在安装SP9之前,先安装一下sp6之前的版本再安装sp9。

网友BD(2014-04-23):
去我的电脑看看硬件端口设置吧

网友BE:
我也遇到这种现象,编程电缆用usb转ppi,支持187.5,网上买的。后改用com转485正常。

网友BF:
你是一个人才。谁告诉你可以用win7旗舰版的64位的?换xp或者win7旗舰版32位吧,我的就是32位的,200,300都可以用,也是水货线

网友BG:
刚开始碰点问题很常见,有利于学习电脑知识。
1,软件与电脑系统冲突。64位补丁要打,SP6装了后再装SP9应该可以用。
2,设置端口时不一至没反应。
3,将传输率调到最低。
我也弄了几天才连通,用的是KOB的线,也便宜。也怀疑过线与PLC,最后确定他们没问题后,就只有找电脑问题了。

网友BH:
之前也遇到过,后来换了一个windows7 32位的操作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BI(2014-05-29):
电脑启动项pniomgr是不是禁止了 我的也是win7 64位旗舰版没问题http://www.ymmfa.com

网友BJ:
连接线需要装驱动(RS485)

网友BK:
用WIN7的我就没通讯成功过,用XP的就行!

网友BL:
通信设置对吗 本地是0 远程是2

网友BM: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设置问题,可能是COM口设置,进入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那里查看一下COM口是多少,如果是USB就直接选USB。还有一种就PLC通信有问题,通信端口内,有一只限流电阻和保护二极管是否烧坏,我之前就是烧了只电阻,怎么都通信不上

网友BN:
用XP系统试一下,同事注意有无电磁、噪音干扰,上面的帖子都是众人经验也请参考。

网友BO:
我的是xp系统,在网上买了一根USB-PPI,很快就连上了

网友BP:
换个PLC,试下,有可能plc坏了。

网友BQ:
要是有钱就买根西门子的原厂线,其他的USB-PPI线都是不可靠,极少数的PLC可以联上。但是232-485线就没有这个问题只要插入就能用,只是笔记本电脑没有COM接口不能用,我想是换个有COM的工控本本,还是换根原厂USB-PPI的线了。

网友BQ:
换线还是换本本,原厂线要1500多元,二手的带COM口的工控本本也才1500多元,难以选择。

网友BR(2014-08-10):
我试过用USB转485能通信上(就电脑城卖45元一条的线)

网友BS:
电脑跟plc的com端口不对应,设备管理器里改下就哦了

网友BT:
你看看你买的是什么通讯电缆,是不是RS232是的话还要转换成RS485
那样才能通讯上

网友BU:
改下那个虚拟的端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