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驱动器故障代码RC9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0-12):
安川伺服驱动器故障代码RC9是什么意思,有知道的朋友说说,谢谢

网友A:
应该是A.C90
编码器通信故障!

网友B:
2楼正解。编码器与伺服单元无法通信。

网友C:
检查编码器线,不行就换电机。

网友D(2013-11-18):
检查编码器线

网友E:
也有可能是伺服器坏了.

网友F:
应该是A.C90
编码器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