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不用电脑

楼主(2013-10-12):
三菱PLC能不能不用电脑把里面的程序删除,(不破坏PLC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把程下载到PLC已调试好设备,能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可不可写一段能自动可删除程序的程序。

网友A:
不要这样做啊,其实程序着东西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能编的别人也能编,

网友B:
立心不良!

网友C:
静想没用的

网友D:
放个微型砸蛋,编个程序,到时把里面的存储芯片炸掉。

网友E:
要选择优质客户 这种客户都让你加密了 你还做他们什么生意?

网友F:
在不影响客户使用设备的前提下可以用覆盖法来防止被外人改动程序

楼主:
覆盖法,没听说过,可否说来听听
一般情况下不想这样做,可在某些情况,不这样做受伤的是自己,我相信只要是做控时间稍长的,都会碰到让工控人员吃亏的事,只是想学些能保护自己的方法

网友G:
,我见过程序用了几年后,程序坏了一部份,上载的程序不完整,这是不是覆盖法。FX1N
迈翔

网友H:
可以加定时锁死

网友I:
可以这样啊,在写程序的情况下,把程序里的数据进行加减乘除,然后定时或其他的方法,然后隐藏部分的程序,再将程序加密,到一定的时候程序里的数据进行自动的进行传送和交换,在机器在运行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不正常的动作。

网友J:
楼主所提出的问题可能是出于无奈,在现实社会中的确有不良的用户,他们通过卑劣的手段骗取你的劳动成果。例如某私企苦于没有好一点的程序解决生产方面现有的问题,于是由本企业的人事劳动部门到某名牌大学招聘,在招聘的时候他们把企业急于解决的问题当作试题考试,结果把优秀人才的劳动成果不费吹灰之力骗入囊中!

网友K:
我们公司经常碰到给程序加密的,结果都让工控人家园的出招给破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