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2如何设定输入指令后继续输入注释?

楼主(2013-10-12):
GX2如何设定输入指令后继续输入注释?GX在选项-程序共用-输入注释那一项打钩就可以的

网友A:
提前注释在注释表中,输入指令后就会有注释显示

网友B:
你看看是否是你需要的

网友C:
点工具/选项/程序编辑器/(梯形图/SFC)/软元件, 在继续输入标签注释,软元件注释打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