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電源可以並聯使用嗎?請教!!!!!!!!!!

楼主(2013-10-12):
請教各位高手
我司有一臺CNC原裝的直流24V 200W 8.3A的電源供應器壞了 ,因為急用設備,我現在想用兩個同規格 同型號 同品牌的24V 150W 6.3A的電源供應器並聯起來使用,不知道可否?

网友A:
当然肯定不行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B:
没有这功能,
学者

网友C:
最好不要并联运行,可以把负载分成两部分啊,用两个开关电源分开使用。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可以,但是不建议
自学

网友E:
可以别说24V电源了我们现在变电所的变压器都是并联的

网友F:
不可以并 交流电源是可以并网

网友G:
可以,不过一个应该就够了呀,难道满负荷吗?

网友H:
不可以,但你可以共用0V,然后24V分别供给不同的用电器。你这个150W应付使用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I:
同意楼上,(不可以,但你可以共用0V,然后24V分别供给不同的用电器。你这个150W应付使用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J:
同意楼上

网友K:
铭伟电源有可以并联使用的开关电源,你可以查看下型录。

网友L:
可以使用,需要加隔离二极管,同时微调一下输出电压使两台电源的输出基本平衡(用手感觉两台电源的温度就差不多了)。

网友M:
可以共用0V,但24V分开用,,,

网友N:
要加平衡电阻,考虑0.1欧或更小,能耗较大;计算一下I^2R

网友O:
有点迷糊,太混乱了。

网友P:
不可以的啊

网友Q:
安全起见是不建议

网友R:
24V开关电源有的可以并联使用,但有品牌和系列的针对性,并非所有的。

网友S:
不可以!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T:
看电源说明书,一般来说是不可以的,不同电源的24V并联可能会烧掉的。

网友U:
可以的,要加均流电阻。

网友V:
可以的,0V并接,24V窜个1欧电阻再并联就可以啦。

网友W:
如果功率够最好不并联,选大功率的好点,如果并联零符公用,24v各接负载最好。24V并联后,就可用,怕其中一个坏了,另一个也过载了。

网友X:
可以,建议加两个二极管。你知道的!

网友Y:
有2套电源了,为什么一定要并联用?
各接各的不就成了吗?

网友Z:
可以的,但是会折寿的,而且两个电源同时坏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果一个电源能用3年,简单并联后可能只能用2年

网友AA:
这个还真没试过,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急的时候,没办法,就直接用变压器加桥式整流,滤波,只要几天配件就回来了。

网友AB:
可能会出问题,两个开关电源应该是有自己的反馈,会进行相应的调节。

网友AC:
这个倒没有试过,不过你有两个电源最好把负载分开用.我想一个应该也够用了~

网友AD:
我用过两电源串联的,不试过并联的,因为每个开关电源的输出都有控制电路,取样点是公共的,单各电源怎么区分是不是自己的电信号?

网友AE:
31楼谈到取样点,说明懂点弱电,若直接并联,取样电压是相等的,不分谁的信号,只是考虑到不同的开关电源,有可能在负载变化时,输出电压波动大小不一样,但各自有电压自调节功能,一般情况下,若开关电源功率远低于负载所要求的功率时,电压就会降低且开关电源失去稳压功能,此时若有另一电源与其并联分担一部份负载电流,自然它的负荷轻了,电压也就会回到正常的稳压值,并联使用时没必要加电阻或二极管,各开关电源输出端各接一个3-6A的空气开关(视开关电源的负载电流而定,注意不可接保险管)。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更换大功率的开关电源,且只用一个开关电源,因为特别是给自动化等设备供电,若对同时动作的电磁阀供电电源进行负载拆分时,有可能因为一个开关电源坏了,造成设备及人身安全。这一点大家都懂,不可忽视!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