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2):
我厂有一台30kw6极电机烧了(电机轴承坏了),换用45kw4极电机电流达380A,什么原因呢?控制柜检查了,没问题。

网友A:
可能由于起动力矩不够引起电机无法转动力,使电能无法转换成电磁能,相当于磁场静止,电机线圈几乎相当于短路,所以电流异常大,不熔电缆已算好!

网友B:
你是搞电的吗?提问要说清楚是啥设备,你这样说,我只能回答你,可能是你电流表坏了。

楼主:
陶瓷厂制釉球磨电机,球磨已经转起来了,就是电流大。

网友C:
按理说你的转速提高了,可是功率也加大了,应该不会过载,搞不懂。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我也是陶瓷厂的,釉球磨3T的一般用30KW6极电机,你换用4极转速太高电流肯定会大的,检查球内衬(釉球都用中铝内衬不会有问题),球装满没有,没装满电流会很大的。
自学

网友E:
可能是缺项

网友F:
转速提高的缘故,也不至于那么大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转速提高的缘故,也不至于那么大啊。

网友H:
  球磨机是重载起的,运转时无惯性,磨机转速在33转左右.你高速输入提高了近500转.这个速度足以使球跟筒体跟转.咋磨?380A说明电机转速压根就没起来,一直在起动状态.
  原因; 电机转速与设备不匹配
  • 下载积分:+1(崔心顺) 热心助人!

网友H:
    难道楼主不知道球磨机的工作原理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陶瓷厂的,釉球磨3T的一般用30KW6极电机,你换用4极转速太高电流肯定会大的,检查球内衬(釉球都用中铝内衬不会有问题),球装满没有,没装满电流会很大的。

    这兄弟说的对,还有就是转速提高了,可你和转矩的比例没算好吧。那不是单纯的加大功率就行的啊

网友J:
4极电机转速比6极的快差不多1/3,怕是力矩不够滑差太大,堵转电流吧。你看下转速是多少了?应该没用变频吧。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今天把另外一台30kw6极的装上去电流正常。可为什么用45kw4极的就不行了呢?还请哪位大师可以帮忙算一下转矩有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K:
33轉跟500轉 你除一下就大概可以知道你那轉距差幾倍啦!
舉例來說你開1600CC的車開1檔可以爬一個坡 你雖然換了2000CC用3檔爬那坡 不是爬不上就是車子給你弄壞啦!

网友L:
引用 网友H:
  球磨机是重载起的,运转时无惯性,磨机转速在33转左右.你高速输入提高了近500转.这个速度足以使球跟筒体跟转.咋磨?380A说明电机转速压根就没起来,一直在起的状态.
  原因; 电机转速与设备部匹配

这位兄弟说的好

网友M:
转矩不足导致电流变大

网友N:
这个要综合起来计算的,先前的输出扭矩是多少,换电机后的输出扭矩是多少,相差大的话就会造成这个现象

网友O:
同意九楼的说法,

网友P:
楼主啊,我有好几个问题,45Kw4极装的吗?30Kw6极转数才几百转而45Kw4极转数144多转啊,这两个电机相差太大了,实话告诉你吧是副合太重就不定很快就会烧掉,45Kw4极转数快但没力
万里
海纳百川

网友Q:
9楼分析的有道理;
真诚到永远

网友R:
要看什么负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