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TK6070i无法上传,情况如下

楼主(2013-10-12):
上传时显示状态:
连结HMI并检查密码
上传工程文件
上传 C:\Documents and Setting\welcome\桌面\up.xob
无法上传/mt8000/001/mt8000
加载字体成功
HMI重新启动成功
完成
完成后有一个up.xob文件,但只有0kb,这是什么情况请各位大侠指教指教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05147.html
不是没人知道 而是你没去找

网友B:
你已经掌握了,再反编译一下就可以打开了,多看说明书,使用手册上有,维纶触摸屏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C:
禁止上载
寻师傅多名

网友D:
设计者下载时勾选了禁止上传

网友E:
我的经验是:不让上传就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