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控制松下伺服电机

楼主(2013-10-12):
用三菱FX1N的PLC控制松下伺服电机,因为以前的伺服驱动器烧掉,刚买啦新的回来,但不知道要设置那几个参数,厂家说 我用位置模式,线己经连好就是不会转,急急啊,希望大家帮帮忙.
本人有说 明书但看不懂要设置什么如何搞都不转,接个步进电机能转,厂家说 要设置几个参数,但不知要设那几个.

网友A:
电子齿轮

网友B:
看看单脉冲/双脉冲有没有设对..FX1N控制通常是设为单脉冲,

网友C:
这个还真得参照驱动器的说明书才行啊。

楼主:
多谢上面几位,我去试一下.

楼主:
我第一次用伺服电,原来那个驱动烧掉啦,我连要设置那几个参数都不知道.

网友D:
是松下A5的吗。设好两个参数就能动了。一个是PR0.02设为0位置控制。还是一个参数你要自己确认,就是PR0.07为脉冲输入方式。0和3为双向脉冲,1为正反脉冲,3为脉冲+方向。只要设对、接线正确有脉冲进来就一定能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