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QJ71C24N-R4做一个和温控仪的MODBUS通讯难吗?

楼主(2013-10-13):
小弟现Q系列PLC\QJ71C24-R4用来和温控仪做一个简单的MODBUS协议通讯,但是看了官网的说明书太多了有点乱,没看太明白,有那位高手指点下啊。
这简单的吗?因为以前没有做过没有经验,有没有那位哥哥做个样式程序给小弟借鉴一下的啊!!!

网友A:
Q的这个模块自己写是比较难,建议使用ASCII模式就好写点,RTU的确实比较麻烦,但是有内置的模组,用GX WORK2,选择施耐得,就可以选MODBUS报文了,用G.CPRTCL指令(看L手册),非常方便,但是注意,如果调整温控器后可能通信不上,要重启PLC才可以,至少我现在测试过是这样的

网友B:
1楼果然是高手啊。

网友C:
MODBUS协议通讯建議用QJ71MB91

网友D:
1楼是内行!
C24模块自己编RTU程序确实麻烦,而且没有CRC指令,只能自己编个子程序来调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MODBUS协议通讯建議用QJ71MB91
QJ71MB91 這個模組要如何使用可以分享一下嗎?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F:
FX3U就簡單多了
指令可搭用~
不到半小時就寫完了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G:
楼主说的很细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