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S7-200程序容量偏大,怎么办?

楼主(2013-10-13):
如果清除中文注释后,程序容量会变小吗?

网友A:
加存储卡

网友B:
S7-200的程序容量能有多大?本身S7-200不支持注释下载的。

网友C:
可以买个存储卡100多不贵

网友D:
加存储卡没用,PLC程序必须调入PLC内存才能执行,不能在外存储卡中运行。
加存储卡只为保存程序用。

网友A:
那只能换PLC了
用226的

网友E:
可以优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