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对射型光电传感器(PNP)的输出信号可以直接驱动继电器吗?

楼主(2013-10-13):
电压为DC24V对射型光电传感器(PNP)的输出信号可以直接驱动控制MY2N-J的继电器吗?
OMRON哪种型号的光电开关的输出信号可以直接驱动继电器线圈,传感器检测物体的距离为2米之内,请高手指导一下!谢谢啦!
lzzgogo

网友A:
电压为DC24V对射型光电传感器(PNP)的输出信号可以直接驱动控制MY2N-J的继电器吗?可以的用DC24V的继电器线圈。OMRON都能用的,主要是控制线接好,

网友B:
一般常用的这类光电开关都可以驱动小型继电器的。

网友C:
可以,我用过的!但是要注意正负极。

网友D(2014-05-11):
可以,以前没流行pc时我就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