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三菱GOT通信口读取PLC疑问?

楼主(2013-10-13):
为什么通过三菱GOT触摸屏通信口读取PLC时,在通信设置界面的PLC侧选择CPU模块而不是选择GOT?应该是选择GOT才是通过GOT读取PLC啊?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你是连接PLC,自然是选择PLC了。如果选择目标是GOT,你怎么连接到PLC呢?

网友B:
GOT与PLC的端口是并联的,所以你可以选择PLC和GO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OT与PLC的端口是并联的,所以你可以选择PLC和GOT!
都可以的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