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定时程序

楼主(2013-10-13):
要在设备上增加定时程序。PLC是S7-300的。目的是为设备润滑定时加油。每5天加一次,一次加10分钟.PLC只要有一个Q点输出就行。具体怎么实现。

网友A:
1.可以采用西门子PLC的时钟块来判断时间进行启动 延时10分钟后停止工作。
2.才有一个闪烁程序,24小时*5和10分钟闪烁点, 长时间的定时器可以采用定时器+计数器的方式实现。
下载积分:+3(qvbwg) 真诚感谢!

网友B:
两个定时器,设备运行开始计时,累计5天起动第二个时间继电器,并输出Q,10分钟后断开自己和Q和第一个时间继电器,再进行第二个周期计时

网友C:
我刚学PLC自己写了个程序,仿真过可以正常运行。不过是每25秒进行3秒的润滑,也不知道实际工作会不会有用。

网友C:
第二部分。。。。

网友D:
看了你的程序,感觉你第一网段就有问题。
当I0.0(启用条件)满足后定时器得电延时5秒后,Q0.5得电,同时你又把定时器给切断了电源,这样Q0.5始终不能得电了。如果你想用Q0.5做脉冲指示,也不能正常显示,所以意义也没有了。T0做5秒脉冲是可以的。
总体思路是可以的。

网友C:
我用的T0做脉冲。用Q0.5也可以的,Q0.5不是始终不能得电。T0导通的那个扫描周期Q0.5得电,第二个扫描周期失电。有脉冲的,仿真可行。

网友E(2014-02-08):
plc的扫描周期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