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想法,不知道PLC能否实现。。大侠们请进来讨论讨论。

楼主(2013-10-13):
机型:欧姆龙CP1H
我想按下一个按钮,比如I0.01
主程序的程序终止进行,跳过去执行次程序,然后当我按下一个按钮,比如I0.02时,动作才返回主程序。
这样怎样用指令实现?我暂时没头绪。。。汗。。

楼主:
翻手册,翻了两天了。都还没头绪。。。

网友A:
这个可以完成的用任务,加条件就可以了,但是主程序还是要扫描的

网友A:
新建个两个循环程序,一个做主程序01,一个做子程序02,具体执行那个放在循环程序00来控制, 用条件控制TKON TKOFF 打开关闭程序段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3楼同志。。
CP1H有这个指令吗?我怎么没见过??

网友B:
用跳转也可以嘛。

楼主:
感谢3楼提供新建议。。正在研究TKON TKOFF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