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 s7-1200块优化问题

楼主(2013-10-13):
我的V12在创建CPU的时候,不管是什么CPU,在创建块的时候都没有块优化,标准-与S300 400兼容这个选项,求助啊,大神救救我吧

楼主:
就没有人遇到类似问题吗,急死了,请老师告知解决办法啊。。。

网友A:
你先把块创建好,
然后在编程软件的左侧点击要改为非符号访问的块,点击属性
在弹出的对话框,左侧选择属性,右侧,的优化的块访问的钩去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