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本人菜鸟,求助停止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3-10-13):
]大家好,求助一下,自学plc几天了,一台机器,6个工位,停止程序怎么编写?比如第一个工位已经动作了,后面的工位依次运行一遍,停机,这个程序怎么编写呢?请各位老师请教!!谢谢!

网友A:
百度搜下

网友B:
比如这样。动作是用步进指令STEP SNXT写的。
你用停止按钮自锁一个辅助继电器。按下停止按钮后,辅助继电器闭合。
辅助继电器闭合后,用辅助继电器的常闭点去禁止步进指令进入下一步就OK了。
按下启动按钮,断掉辅助继电器自锁,动作继续动作下去了。。
具体不明白,可以联系我。
email:
fuwei.zhang@grand-te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