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4):
wincc flexible组态传输带传输带运行画面如何实现 ,就是组态传输带自身运转

楼主:
就是让传输带上的瓶子接二连三的向右运行

网友A:
我认为这样你可以试试,就是将瓶子做若干个放在皮带上面,然后用可见性组态瓶子的变量,这样当开关检测到在皮带上面有瓶子移动,激活一个。当瓶子到达皮带终点,取消一个。

网友B:
记得本站有分享的是小车移动的例子程序,可以借鉴参考一下。用的也是上面wwcwwc版主的思路。

楼主:
我这有段视频,是体现了传输带内部轮子的那个黑点交替轮流,能够直接看到传输带的运转,但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的

楼主:
这个照片是从视频中截下来的,传输带轮子上的黑点交替,可以很直观的看清传输带的运转

网友A:
二种方法:
1)像做指示灯那样将你需要的黑点做组态,当皮带运行时这个黑点就交替闪。闪的动作需要在程序中进行。
2)将需要的黑点做可见性组态,当皮带运行时黑点就交替闪,闪的程序还是在程序内部做。
其中这些黑点的组态地址是一样的。

网友C:
可以让传动带上的黑线按照一定的横坐标移动,传动带一运行  黑线的横坐标就计算,不运行 就保持在当前计算的坐标值就可以。这样就可以看到传动带的动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