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4):
大神帮帮忙写个分期付款程序,我研究了好些天还是没弄明白怎么写脚本!
就是用HMI的本地时间与LW设定数值比较,到达后触发PLC软元件动作同时弹出密码窗口!谢谢了

寻师傅多名

网友A:
用宏指令GetData将HMI的本地时间保在在LW XX,用宏指令SetData将LW X送到PLC。在PLC中做比较将分期付款画面的编号值送到PLC的VW0。在HMI中PLC控制新增XPLC控制,控制类型:切换基本窗口。触发地址:VW0。这样HMI的本地时间到后将近画面切换到分期付款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宏指令GetData将HMI的本地时间保在在LW XX,用宏指令SetData将LW X送到PLC。在PLC中做比较将分期付款画面的编号值送到PLC的VW0。在HMI中PLC控制新增XPLC控制,控制类型:切换基本窗口。触发地址:VW0。这样HMI的本地时间到后将近画面切换到分期付款画面。

重点其实就是要避开这个问题,,之前分期加密是直接在PLC比较PLC的时间,,问题点是1:就算加密时间也是可以更改,2:鬼子的PLC解密已经没秘密可言,如你上面讲的方法只需要读出PLC程序稍作修改就OK了,所以只能在MHI上做比较,到期触发PLC保持动作的同时锁住MHI,或者赋值HMI识别码断开与PLC的通讯,,,,,,
看了一下午威纶通宏指令的写法,表示还是亚历山大,,,,高手能讲详细点吗?
寻师傅多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宏指令GetData将HMI的本地时间保在在LW XX,用宏指令SetData将LW X送到PLC。在PLC中做比较将分期付款画面的编号值送到PLC的VW0。在HMI中PLC控制新增XPLC控制,控制类型:切换基本窗口。触发地址:VW0。这样HMI的本地时间到后将近画面切换到分期付款画面。

帮你用维纶的宏指令做了一个时间比较程序,当触摸屏的实时时间大于你设设置的时间后自动更改触摸屏用户密码1,(密码在宏中指定)从而达到保护的作用。就想你说的如果在PLC中加时间锁意义不大,触摸屏的用户密码可以给那些想拖欠款条的人一点告诫。
附件: 时间控制.rar (11 K) 下载次数:777
  • 下载积分:+5(huangaijia)
  • 下载积分:+1(w695080117)
  • 下载积分:+2(绿树红墙cq) 真诚感谢!

网友B:
    其他的用户密码怎么用应该清楚吧,欢迎QQ群交流314713368

网友B:
      用户密码应该知道怎样用吧,欢迎QQ群交流314713368

楼主:
    在你做的程序上修改了一下,已完成,等等再测试下,
    寻师傅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