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西门子ET200S的BF灯闪

楼主(2013-10-14):
CPU 317F-2 PN/DP,的以太网通讯经过交换机带有5个ET200S的分站,之前是一切正常的,后来我改了其中一个分站IP地址后就引起了有一个分站通讯不上,BF灯一闪一闪的,后面带的两个安全模块和电源也亮SF灯。在线的情况下模块信息为“模块已组态,但不可用”。在编辑以太网节点选项里面可以找到其对应的MAC码和IP地址。我试过以下措施;重新下载组态和程序,更换ET200S、DI\DO模块、电源。换了网线,电压正常。现场的版本为V7.0.1和组态的是一样,模块的薄码开关设置正确。但是故障还是一样在,请各位指教?非常感谢!
lca5678@163.com

网友A:
317F是安全型的,安全模块里面有专门的设定程序参数的,你安装了对软件了么?

网友A:
那就查看安全模块和安全CPU里面的设置,安全参数设置是否正确对应。
不过那些安全参数设置或者修改,需要关键字才可以的。

网友B:
BF为总线故障,你是为什么要修改其中的ET200S的IP地址?你在对硬件组态过程中修改IP地址是否有其他参数被改动?
西门子ET200S的BF灯闪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