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id

楼主(2013-10-14):
恒压供水用欧姆龙pid怎么将模拟电压pid成0-50hz给变频器

网友A:
模拟电压的范围一般是0---5V或者0----10V,则0V对应0HZ,5V(10V)对应50HZ,变频器频率采用模拟量控制,设置好频率对应就行了。

楼主:
就是pid程序怎么写呢?压力传感器4-20传到plc,怎么进行pid,控制变频器。。。求程序。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