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 接触器大家一般 1大 2小吗

楼主(2013-10-14):
星三角启动 接触器大家一般 1大 2小吗 还是2大一小啊

网友A:
为了降低成本,一般是2大一小。

网友B:
为了安全,我一般都用一样大的

网友C:
2大1小
xuehi

网友D:
有用一大一小

网友E:
为了降低成本,一般是2大一小。主、三角大,星型起动小。

楼主:
星型 的小接触器上有电流吗

网友F:
先启星再启主可以小一点

网友G:
的确是2大1小

网友H:
常规2大1小星点小

网友I:
接触器2大1小,和3大,价钱差很多吗?

网友J:
2大1小

楼主:
星型启动的时候  那个小星型接触器上有 电流通过吗

网友K:
一楼正解

网友L:
两大一小正确。

网友M:
为了降低成本,一般是2大一小。主、三角大,星型起动小。一般情况一样大

网友N:
主接触器和角运行接触器一样大,星的小一点

网友O:
2大一小

网友P:
两个大的,一个小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星型启动的时候  那个小星型接触器上有 电流通过吗

kan ka n

网友Q:
同意一楼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I:
接触器2大1小,和3大,价钱差很多吗?

当然了,如果你的电机是200KW以上,接触器用ABB的

网友S:
为了降低成本一般都选择三小无大!有没有计算过三角型接法时电流有多少吗?是额定电流的一半!

网友T:
引用 楼主:
星型启动的时候 那个小星型接触器上有 电流通过吗
当然有电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