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一个三菱FX 系列 定长控制程序

楼主(2013-10-14):
麻烦师傅们指点 详细点更好 小弟在此谢过 请发QQ邮箱
624223254@qq.com

网友A:
编码器?步进?

楼主:
编码器的 类似彩钢瓦那种 麻烦师傅们帮帮小弟

网友B:
自己做一个吧,不要偷懒

网友C:
高速计数器
乘除运算 比较就差不多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直接伺服也可吧

楼主:
谢谢各位 快做好了 还是得多摸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