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4):
   大家好,我是一家药厂的员工,在设备工程部,今天我的主管交给我一个任务,如题,事情是这样的.
    因为是药厂,所以对温度和湿度都有所要求,在生产车间有一个房间叫中间站,这个房间24小时都需要控制温湿度,平时白天的时候,因为车间其他房间也在生产,需求空调量大,所以就开的是两台中央空调,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只有中间站这个房间需要控制温湿度,如果继续开着中央空调的话很浪费,所以就在这个房间内装了一个类似壁式空调的空调,其目的就是在晚上中央空调不开的情况,能通过中间站这个房间自己装的空调来控制温湿度,然而这个空调的控制方式是遥控的,也就是说得有人去操作遥控器让它运转它才会运转,那现在我们部门的要求就来了,要求是,在中央空调关闭的同时,这个中间站房间里的空调能自动启动,至于中间站房间空调的运行参数是不用每次设定的,只需要设定一次,下次开机能照着上次的运行参数运行就行了!
   现在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在房间里装一个温度探头,或者是在这个中间站房间的中央空调的进风口装一个风速探头或者其他类似装置,然后通过这个装置去控制中间站空调的启动,现在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把空调的遥控变成线控,变成线控后也不需要其他的功能,能启停就好,至于运行参数一般是不需要改变的,已经设定,长时间都不要改动!我也知道空调有个紧急开关,但我对这个紧急开关的使用情况不是很清楚,在网上有看见网友说,用这个紧急开关来启动空调,空调是强制进入制冷模式,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如果通过紧急开关启动空调,空调的运行参数还是和上一次运行的一样就好了,那么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我就可以把这个紧急开关引线出来,从而进行自动控制!
   由于在下学艺不精,上文肯定有很多不应该问的很简单的问题,希望大家不要见怪,帮我解答一下。
   相关的至少,大家也可以告诉,非常感谢!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我觉得把线路板全拆了,就用接触器控制压缩机和风机就可以,接触器的线圈想怎么控制怎么控制。

网友B:
空调一般都有强制运行的那个按钮的,直接并连在这个按钮上就可以啊

网友C:
楼主用单片机可以实现红外的控制不用改动可以用单片和中央空调联机

网友D:
改遥控器我觉得还方便点

网友E:
就把 那个摇控器的按键线焊出来  不就的 了 !~!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空调一般都有强制运行的那个按钮的,直接并连在这个按钮上就可以啊

强制运行后室温探头将失去作用

网友F:
简单办法是拆下内机外罩,把遥控板发射头跟接收头放一起.再从遥控的启动建引两根线.按这个思路改装,简单易行,还可以设定温度.遥控电源由室内机5V降压所得.

楼主:
我也觉得只要从遥控器引线出来比较方便,弱弱的问一句,遥控器引线出来的具体做法该怎么样,哪位大虾能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办法是拆下内机外罩,把遥控板发射头跟接收头放一起.再从遥控的启动建引两根线.按这个思路改装,简单易行,还可以设定温度.遥控电源由室内机5V降压所得.

弱弱的问一句,把遥控器引线出来通过继电自动控制具体该怎么操作,就引两根线就OK了吗?引出来该怎么控制他的开和关?谢谢

楼主:
再次感谢大家的热情帮助!
jxh668

网友G:
大多空调机有一个附机的开关,按一下就开,再按就关,可试试

网友H:
其实空调的控制挺简单的,利用面板上的紧急开关也是可以的,分析一下电路,因该不难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一句,把遥控器引线出来通过继电自动控制具体该怎么操作,就引两根线就OK了吗?引出来该怎么控制他的开和关?谢谢
遥控器是单键控制,简单一点的话用中央机的启挺按钮(换成两路常开)再经过2个续电器转换成一路(接成点动)控制遥控的接点。如果中央机不是按钮启停,就利用里面的接触器辅助触点,用两时间续电器.(只要能模拟点动就可以).也可以几十元买块工控板(那样的话就跟方便了)用应急按钮是不可以的,它是强制按钮,不受温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