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任意角度停止????????????

楼主(2013-10-14):
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步进电机旋转一周360度,
问题是:plc控制步进电机在一周中,任意设定一个角度,可以停止??????????
请问各位高手这个是如何做呢,在此先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
上网搜索程子华的伺服教程。。里面一清二楚。。。
zsfjn

网友B:
想精确点,可以加个编码器,检测旋转的角度是不是正确?
lvhonjun

网友C:
步进电机给脉冲量的啊,你计算一下一个角度要多少个脉冲量,走多少角度照乘就是了

网友D:
同意3楼

网友E:
用伺服马达好做一点,将伺服一圈脉冲设定为3600,则PLC每发10个脉冲则马达走一度.

网友F:
我能说这市面上还有一种360精度的编码器么???

网友G:
步进电机任意设定一个角度,可以停止,但精度不高。最好用伺服。

网友H:
可以用编码器或者分度盘作为反馈信号,在程序里做个表比较,就可以了!

网友I:
嗯8楼的方法用编码器或者分度盘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