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三菱定位模块设置问题

楼主(2013-10-14):
三菱定位模块QD75MH系列设置
用plc程序设置与GX Configurator-QP软件设置是一样的吗?

网友A:
是一样的,不过要用软件设置简单些,plc程序里面写的话那太麻烦了,当然,如果你需要设置的参数少的话,可以直接用程序向缓存里面写

网友B:
可以用GX Works2软件设置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