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伺服速度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3-10-15):
CN1的接线 手册上没有和定位模块连接的地方 是不是不需要定位模块啊。。。

楼主:
那怎么控制他啊 用的Q系列PLC 用哪些指令

网友A:
可以用QD70或QD75定位模块。
我的时控制张力用的 不用位置控制 速度控制有哪些指令啊

网友B:
可用电位器、模拟量DA模块、通讯等来控制
大师能否加个好友QQ564001369

网友C:
你就要个速度控制,干嘛用伺服,直接用变频器控制多好!

网友D(2013-11-15):
好复杂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