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0D故障 求助!!!急!!!

楼主(2013-10-15):
840D系统数控镗床
在手动模式下 设备一切正常,一旦加工零件走程序时 大概30分钟后设备报警:“810004 停止/中断事件,必须进行S7进行故障分析”
在S7上看到“step7 due IO error" event ID:16# 490D
这是啥情况啊?! 求解惑!!

网友A:
这个报警是机床厂家做的报警信息。具体解决办法:打开step7程序,用交叉引用功能打开DB2。找到与之对应报警号810004,在线查报警程序,你描述的问题很有可能是外部信号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