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滑环电机启动的接触器选型

楼主(2013-10-15):
求问各路大神,滑环电机启动过程中,依次切断3路转子绕组电阻器的接触器大小该如何选型?

网友A:
屁个滑环电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总喜欢这么叫,应该叫绕线式异步电动机。按转子额定电流选,总不会错。

网友B:
按转子额定电流选,总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