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系列各伺服参数请教

楼主(2013-10-15):
FX2N以前: 支持二轴
输出脉冲 Y0 Y1
寄存器 D8140 D8142
结束标志 M8029 M8029
脉冲监控 M8147 M8148
脉冲停止 M8145 M8146
请教FX3U 3G系列的各参数是什么????

网友A:
这些问题看手册就能解决,建议楼主看一下FX3G3U的定位篇。

网友B:
学会运用资料手册,帮助很大的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C:
参考相关系列型号的手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