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三菱FX 3U 关于伺服打完脉冲的M8029问题

楼主(2013-10-15):
M8029接通后,会接通多长时间啊,如果伺服电机要多次输出脉冲,那要多次用到M8029,每次用完需要对M8029复位吗?

网友A:
只需將區塊分開就可如圖你看看

网友B:
1楼说得对。

网友C:
同意1楼的。

网友D:
M8029只是接通一个扫描周期,不限次数使用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那在三菱的SFC图中,只要把每次发送脉冲发在不同的状态中就可以了?

网友E:
M8029每次定位结束,M8029接通,直到下次定位开始后M8029才断开!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只需將區塊分開就可如圖你看看
[attachment=113069]嬀愀琀琀愀挀栀洀攀渀琀=113070]

网友G(2013-12-09):
M8029只是接通一个扫描周期,不限次数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