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5):
有上料工位1
         工位2 :暂空置
        加工工位:3
        加工工位:4
        加工工位:5
        加工工位:6
        收料工位:7
        工位8 :暂空置
要求;在任何一个或者多个工位产生多个次品时,产生的次品随转盘旋转到下一工位依次不工作,但不能影响到其他非次品工位正常工作, 直到次品被剔除为止!
       取料是三坐标平台取料,相当于一个堆场50点(X10,Y5),机械手臂依次取料,如果发现中间有空位,自动到下一个位置取料
      取料工序相对要容易些  我自己能搞掂!
      难点在次品处理,一时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补充:产生的次品没有硬件标志,一旦前面工位检验到有次品产生后续工位是不检查的,停下来等待让其通过!

网友A:
用位移不行吗?检验到次品就复位位移的那个位
谢谢 关键是次品是随机的,可能同时产生几个连续或者间断的次品!
你一检查到就复位试过了行不通啊!
因为下个位置可能还正在生产中!

我试了用堆栈和指针感觉还是不好实现!
有点小麻烦!
  • 下载积分:+1(liuxiangg)

网友B:
    用位移
    谢谢 我试了 不大好用!
    见楼上回复
  • 下载积分:+1(liuxiangg)

网友A:
    我的Q410627175,可以细聊
  • 下载积分:+2(liuxiangg) 热心助人!

网友C:
    用位移可以实现啊,我们经常这样做。每一个可以产生不良的工位均做位移,主盘旋转作为移位开始信号,加工良否作为位移动信号。2号工位动作采用1号工位移位信号,3号采用1号与2号移位信号,4号就采用前3个工作移动信号,依此例推,
    不知道是不是我对你的理解错误,还是什么,我们这样做真的可以。
  • 下载积分:+1(liuxiangg)

楼主:
    谢谢,你的方法不错!!
    只是要收集互锁的信号的太多,我也是想这么做,但是这样做起来,程序会大的吓人!
    我还是想做信号偏移方法试!
    比如:一个字节1000  0101 向右移动一位! 就变成01000010!或者11000010   而所在位置只要判断该位置是0或1就行了!
    当然 任何一个工位都可能发送该信息!

网友D:
    不要只用位,如果还有其他标志信号要扩展很麻烦的
    一个工位就用一个字表示,产品转移工位时,字的内容同时转移,取字当中定义的一位表示即可
    用最简单的指令办最稳定的事
  • 下载积分:+1(liuxiangg) 热心助人!
  •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楼主:
    你说的方法也不错,正在考虑如何去具体去实现!

网友E:
    我现在也在做一台CCD检测机,7个工站,传送用的是伺服带凸轮,用的就是移位指令,完全没问题。
  • 下载积分:+1(liuxiangg)

楼主:
    怎么做的,功能跟我上面要求一样吗?  如果要求一样方便提供一下扼要程序吗?
    首先声明一下,我这设备工位是不动作不检测次品的,次品产生只对后面的工位有效!
    即:后面的工位,停下来不动作,等待其他正常工位动作都结束后转盘转动!

网友F:
    就是用移位指令。。。。方便。。
    关键是根据要求该怎么用?
  • 下载积分:+1(liuxiangg)

网友G:
    楼上回答的都对,用位移动做这个是最好的.
    谢谢 我也知道用位移很好!
    关键是怎么个做法?
    看清楚要求哦
    如果只针对某一个工位产生次品,用位移的方法还是很好的。关键多个工位都可能产生次品,这个就需要好好‘处理’了
  • 下载积分:+1(liuxiangg)
  •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H:
不要乱写程序了,一般是用绝对值编码器做的,有标准的程序,叫电子凸轮控制,做位移就行了,要做同步的可联系一下我。
方便的话发下样例看看!谢谢
2868124474@qq.com
  • 下载积分:+2(liuxiangg)
  • 下载积分:+3(plc420827) 好贴好贴!

网友I:
    12 楼的可以说你以你的标准程序啊
  • 下载积分:+1(liuxiangg)

网友E:
    [upload=1]  [upload=2]

网友J:
    可以用位就应该好解决的啊!
  • 下载积分:+1(liuxiangg)

网友K:
    用先进先出指令控制比较容易
  • 下载积分:+1(liuxiangg)

网友L:
    我都是多个工位的来做的,就是用到你最多的产品个数,我的就设到500个,然后有个移位指令,每来一个指令,500个位左移一个位,这个大家应该没有问题了,我只要在检测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固定的,就算这个位置离终点位置多少个产品,有废品的就置1,就可以了,不管你有多少个工位,我都可以用一套程序做了完,具体的程序要看你使用什么PLC,我在OMRON的才几十步就实现全部的功能了,用三菱的就比较麻烦点,也不过100多步.这样检测废品的程序,已经很成熟了,而且我应用的都有几个不同的设备上了,可靠简单.
    方便的话发下样例看看!谢谢
    2868124474@qq.com
  • 下载积分:+2(liuxiangg) 热心助人!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网友M:
    其实在这个程序的关系很简单,就是接受上衣流程的命令,下达下一流程的命令。所以每个位置有一个寄存器就可以了,开始动作前判断自己的寄存器的状态要不要操作,结束的时候对下一工序的状态位进行修改
  • 下载积分:+1(liuxiangg)

网友H:
引用 网友H:
    不要乱写程序了,一般是用绝对值编码器做的,有标准的程序,叫电子凸轮控制,做位移就行了,要做同步的可联系一下我。

    我发个屏和plc的程序
  • 下载积分:+2(liuxiangg) 真诚感谢!

网友N:
    用位移动绝对行,我做了N台机类似的机器
  • 下载积分:+2(liuxiangg)